请教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

楼主(2008-08-28):
1. 在用灯泡做假负载的时候 应该接在什么位置?
2. 在二次电源处接假负载的时候,是不是接在 电感后面就可以了吗?
3. 二次电源升压/降压型的,接假负载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4. 测包包的电流的时候 应该在什么位置 传入电流表 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电源

网友:
1。接到电容上。把一部分电路的供电断开,用灯代替这部分电路消耗电源输出的电能,这时电灯就是假负载。
2。不可以。二次电源这部分电路是一个DC-DC变换电路,它包括电感,开关管,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取样及脉冲调宽部分。假负载接在输出电容上。
3。不懂。隆压型修得少,升压型的我一般不接。原因如下:
大部分二次电源取样不在它的输出端,而是在高压包次级。二次电源输出升高时,即高压包供电电压上升,高压包次级电压上升,经分压电阻的取样电压上升,脉冲调宽电路就会减小开关管G极脉冲宽度,最终使B+下降。
断开高压包,取样电压消失,导致B+输出很高,会击穿开关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般接上灯泡,通电,灯泡亮,很亮,马上断电。这就可以说明:开关管,二极管,电感,脉冲调宽部分是好的了。(有条件的话可以在Bin处接个可调电压)
4。B+输出到包包之间的连线。因为从来没测过,所以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有文章称,可以通过测包包工作电流判断包包是否坏了。
在包包的磁芯加绕一匝线圈,当这一匝线圈短路一下的时候,包包电流大幅上升说明包是好的;小幅上升说明包有轻微短路;几乎不变说明包严重短路。(对第三项怀疑中:严重短路的包,电路已经保护了,测电流时也会发现异常)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以免误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