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

楼主(2008-08-28):
如何测液晶显示器开关的好坏呢?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量呀  按下开关响就是好的 不响就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上面有好几个引脚呢,测那个脚呢?谢谢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哦对于别人来说,可是都不愿意回答哦

网友:
不管按键上有几个引脚,都只有两组引脚,每组若干个引脚都是相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刚刚动手测了下,真的是真像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