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硬盘,Bios里可以检测的到,Windows下无法发现

楼主(2008-08-28):
使用了thdd工具检测坏扇区之后,Bios里可以检测的到,Windows下无法发现了,
在Windows里连接上时,不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使用dm,Diskgen也会提示检测不到硬盘.
是不是电路板有问题呢..
Windows

网友:
O磁道坏了!我也有个这样的盘

网友:
0磁盘坏了,用什么工具可以修复呢,
用Diskgen等工具不可以访问硬盘,想要改也不好改

网友:
用PC3000V14吧,应该很好修的,先扫一遍加P表,再不行修模块,再不行SF。

网友:
pc3000v14,可以提供一下破解版吗.
这个软件是不是得在98系统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