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看看这个图纸一下

楼主(2008-08-28):
这是从一个SIS661FX是北桥电路中看到的北桥的电源说明,分别是代表什么的呀。

网友:
括号里代表桥的引脚编号。sis648fx北桥这几个引脚没有定义。

网友:
表明此板的PCB,也适用于SIS648FX的北桥,但使用SIS648FX北桥的时候,上述9个点为空点,不作定义.

网友:
啊,我想问上面哪9个点的英文电压分别是哪里来的。表示什么。就是说电源的简写,有很多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的VDDQ=VDD_AGP
VDDM=VDD_DDR
VTT=VTT_DDR
ivdd不清楚了,感觉应该是VCORE!

网友:
谢谢,就是说NB用了显卡,内存,CPU的工作电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