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条内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8-28):
准备配二条金士顿DDRII 800,可是却出现了极奇奇怪的问题,先是M74的技嘉主板,插第一个插槽可以启动,二条一起插一,二插槽就会报警,启动不了。。

之后换板,精英7050主板,也是一样的情况。。。

然后是换了技嘉M780G的主板,四个插槽,但仍然是这个情况,插1。3插槽可以启动,可是插2。4插槽就无法启动,也是同样报警,于是换插双通道的1.2或3。4插槽,又是同样的情况,启动不了,,就是说无论如何插1。3可以,一旦单条插的话,、也是只有第一个插槽可以用,其余的都不行,(备M780G的BIOS已刷至F5版本,已经是最新的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是内存挑板吗?不可能吧?
如果是插槽问题,总不会这么多板都是这样吧??天啊,太邪门了。。。。

有没有高手遇到这种情况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呀,急。。。。。。。。麻烦帮帮忙了。。。

网友:
假条,鉴定完毕。

网友:
版主说的没错,金士顿水货太多了.

不过你可以加内存电压再试试. 加到2.7V

网友:
按版主説的,我又换了超胜的内存条,还是不行啊

网友:
金士顿水货太多了。很有可肯是哟

网友: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的话,那是不是超胜这二条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不少东西,来这真是学到不少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