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一直亮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8):
一精英主板,SIS芯片,正常运行中突然一直怪叫,重启亮不亮,刷BIOS后开机,复位灯亮闪两下就一直亮,把IBOS芯片去掉还是这种情况,是跟BIOS电路有关吗

网友:
主板的工作顺序:先供电 -- 后时钟 -- 再复位

网友:
有没有复位信号啊..测一下CPU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