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板块上面写的测量MOS值的方法,我测出来的值为什么会是这样了

楼主(2008-08-28):
对于楼上的我还有问题要问黑笔接D红笔接S 有500欧姆左右的,然后红黑对调~
红笔接D黑笔接S  万用表显示"1"
一般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管子是好的~
更保险的说:
红黑表笔对调测量G D S~
除了黑笔接D 红笔接S有阻值以外~其他的接法都没有阻值!
如果测量到某种接法阻值为"0"
这个使用用镊子或表笔短接G S放电~ 然后再测量!

然而我现在打了很多主板是板上量,结果如下:
例子:
黑接D,红接S 有560,但是黑接D,红接G,显示的是1。
反之,红接D,黑接S值为1100,黑接G值为1300左右
例子2:INTEL原装板
黑接D,红接S值是580,红接G就变成980。
反之,红接D,黑接S为820左右,黑接G值为1030。
例子3:
黑接D,红接S为0,红接G为1500
反之,红接D,黑接S为0,接G为500左右。
例子4:INTEL板
红接D,黑接另外两脚,一脚为120,一脚就为700左右
反之,黑接D,红接另外两脚,一脚为120,一脚为1
而这个三极管边上的一个值为:
例5:
黑接D,红接另两脚,值都为130左右
反之,红接D,黑接另两脚,值也都为130左右。
例6:INTEL
这个就与例4是一样的值了。是不是可以说是PNP型了
例7:
黑接D,红接另两脚,一脚为1,一脚为501。看这个值是不是NPN型
反之,红接D,黑接另两脚,一脚为860,一脚为1200左右。

如是这样的话,没有一个是跟上面的写的一样的,这样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上面说的有没有有很大的全面性了,以上是找的三块板,测的有CPU座边上的,有内存边上的,也有PCI边上的,

网友:
你使用什么表量的呀  指针? 还是数字     区别很大的呀

    用数字表  黑笔接D     红笔S  应该是500左右
                                      红笔G  应该是1

                                      红笔接完G     再接S     应该是0
                                     用手摸一下G     S极应该回到500左右
                  满足以上条件就是好的     反之 就是坏的

网友:
用的是数字表
                      黑笔接D     红笔S  应该是500左右
                                        红笔G  应该是1                   这种是NPN型管了是吧,

                                      红笔接完G     再接S     应该是0
                                     用手摸一下G     S极应该回到500左右
                  满足以上条件就是好的     反之 就是坏的
上以这个说法是不是不能在板上量,而是要拿下来才可以测得出来呀,
这个是不是可以对于主板上面只是是标的有Q的三极管都是通用的,因为主板上面有一种比较大的也有比较小的三极管来的呀,还有对于其它电脑板上面的三极管能不能也用这个办法来识别好坏了

网友:
是的  这是拆下来测量的   这样是最准确的
这种方法不是通用的          这只能用来量场效应管               还有量PNP的管红黑笔要对调  就是用红接D极

  普通NPN三级管是红接B极  黑接 C  E 极   阻值500~600左右           PNP管黑接B极

网友:
麻烦在问一下上面的这位师傅,主板上面的到底什么样的是MOS管,什么样的是三极管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所说的三极管就是MOS管了,MOS管就是三极管了,那这样的话我不又是认错了,还有场效应管是不是就是MOS管,而不是三极管了,谢谢

网友:
没错品牌 IR,MOT,PH,三星
型号 IRF9Z24,IRFZ24
封装 TO-220
极限电压 60(V)
极限电流 17(A)
类型 结型场效应管

品牌 IR,三星
型号 IRF9Z34,IRFI9Z34
封装 TO-220,TO-220F
极限电压 60(V)
极限电流 19(A)
沟道类型 P沟道

品牌 NEC
型号 2SJ132,J132
封装 TO-252.TO-251
极限电压 -30(V)
极限电流 2(A)
沟道类型 P沟道

品牌 NEC
型号 J128,2SJ128
封装 TO-252
极限电压 100(V)
沟道类型 P沟道

网友(2008-10-02):
场效应管是不是就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