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32不通电

楼主(2008-08-28):
联想昭阳V32不通电,不论用电池还是用外插电源都没反映.测得外插电源可以对电池充电,但MAX1631的22脚无电压,周边各脚也没电.而所有保险(电阻)都好,大管的引脚有电压.请教是哪开路?

网友:
重点检查隔离保护电路 尤其是那个P管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很好找的,你可以跑线路,
v32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已修好.谢谢各位的提示!该机MAX1631的22脚待机时本无电压.从启动开关寻线回查,发现在主板上有霉断,处理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