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的飞线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28):
一块主板PCI插槽没有复位电压,线路有点不好跑,能不能把AGP插槽的复位电压飞过去给PCI插槽?或者直接把CPU的复位电压飞过去给PCI插槽?(如果可行的话,笔记本维修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不知道这样干行不行,对主板有没有损害?高手讲讲!!!谢谢!!!

网友:
不行的``
复位电路有时序先后` 并不是说有3.3电压就行`

应该说是复位是一个信号,所以不能说飞个3.3V高电平就OK的。

网友:
还是耐心的跑一下线吧,维修要进阶,必须要勤奋啊

网友:
这个电压不像供电电压所要的电压,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肯定不行啦。首先一个复位电路的产生原理你应该了解才行。

网友:
呵呵呵呵呵! 受益了!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