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70-KD彩显二次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28):
方正  FH770-KD

该机开机即烧行管,在行管c e极并联5100电容后,测得二次电压为195v   分辨率(1024x768)
   不知道是否正常??去掉二次电源管电压为50v!都烧3只管子老,行管很快就发烫,查激励没有问题,不知道电压是不是正常的?请问高手,该机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哪位有图纸,麻烦传一个!!237933963@qq.com(节约积分哈)

网友:
高手在哪里?????? :L :L :L :L :L

网友:
195V明显升得太高了,正常在110-160之间

网友:
是不是升压电路的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电压上升烧行管,可以查下行场处理芯片的B+控制极输出有无异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是小信号块的问题还要考虑,那两个对三级管,A733。C945的你看,还有二次管的保护二级管,看看吧,不行在来说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分两种情况了.1.去掉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这时还烧不烧行管.如一切正常.测问题出在升压电路上.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2.如不正常,照样击穿行管.更换逆程电容.高压包.检查主校正支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去掉二次 电源管,不烧行管的,我查到高压包到行场IC的反馈有断线,接上后,故障依旧,还是电压高,把B+稳压控制的电阻改变一下可以改变二次电压的输出,我调到110v不开机烧行管了,但是行管很烫,查推动电路没有问题?是不是高压抱坏老????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今天邮购老一只高压包,拿回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