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0 ERROR

楼主(2008-08-28):
一台东芝
笔记本
开机出现IDE #0 ERROR 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在线等
QQ43220163

网友:
应该是没认硬盘
东芝的接口比较宽,你看是不是插错位了

网友:
东之R100的机器1.8寸的硬盘连接线换过了

网友:
那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再检查检查硬盘本身把.一般就是硬盘本身或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的硬盘参数设置问题,东芝的机子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认到IDE设备就会这样 检查排线,接口和硬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