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08-08-28):
今天修1电源。强制开启,风扇专下就停了 。场管焊下来 检测都没 问题 。只有 绿5V和紫5V有 电。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指点 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种情况是短路保护.看SB NB还有其他主要供电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也不一定是短路保护的,这种电源都要有假负载的,如果假负载开路了,也会出现这种现像,你加一个负载试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负载要接多大,我用0.7A,6.3v灯炮12v加一风扇.问题和楼主一样.两IC已换.保护没查出问题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身在电源里面有一个十几欧的假负载,你测一下5V对地有多少欧电阻,一般是十几欧,十二伏也有这样的电阻,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变值或开路现象,如果有都是这种故障的了,如果电阻没有变值,再查其它原因吧,加那种小灯泡和小风扇作用不大,负载不够,起不了作用,要不,你挂一个坏的硬盘上去试下(主轴电机可以转的那种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加在主板上呀!如果是的话,就是这样修主板的话,有可能电路中的12V短路,还有5V。1。5V 都有可能的!你查下线路,就可以了找出问题的所在了!如里是电源的话,就是一种保护了,跟主板一样!

网友:
问题应该是主电源次级有短路现象,保护电路开启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说得一套套的,我看不懂,呵

网友:
我的修好了,
将494的4脚对地强行起动后测各电压正常,负载应没问题,后查为保护电路元件有虚焊引起的,开始只查了元件的好坏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单电源试一下看是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