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灯亮

楼主(2008-08-28):
845GV的主板
reset灯亮,,CLK灯灭,OSC灯灭,BIOS亮,,电压灯亮。。
请问应该是什么原因啊?

代码是:7FAF   我的是4位诊断卡

网友:
好像是时钟电路问题吧..呵呵..你的时种电路的灯灭了..

网友:
这就是最简单的主板没复位了/

网友:
要换哪个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