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8):
技嘉845GV 给雷轰显示黄色,是那里出问题了,
主板
技嘉

网友:
显示黄色?是显示器上看吗?
是的话查下VGA口三色后的小元件``

网友:
检查vga插座1,2,3脚所对应的元器件,是否有开路或对地短路

网友:
打一下VGA口三基色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
还有有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北桥坏了。你查下三原色得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