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8-28):
客人的一个光驱刻录后总是不成功,我吧刻录的速度放低了也不行。没知道从哪里下手,特郁闷。问下大家
问题

网友:
他读盘还是正常的,只是偶尔有些滑盘一样,响下

网友:
客人说
克了几百张盘了的

网友:
这是刻录芯片和光头的问提....当然还有软排线的问题.....
大多是电路板和光头的问提

网友:
我有次把刻录机装在USB光驱盒里,由于供电的缘故,刻不成功,装在电脑里,如果电源不够劲的话,应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08-11-24):
几百张的话就系光头有老化 ,

网友:
是不是可路方面的电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