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无静态电压

楼主(2008-08-28):
T43的机器,MAX1901E供电16V20脚VL5V, 22脚SHDN3V,28脚3V,4脚1.1V ,7脚ref无电压,
东芝芯片的38脚16V,57脚16V,34脚16V,59脚3V
IBM发出的3Von信号经过2个电阻一个直接到1901E28脚有电压,另一个到4脚和东芝63,64脚后只有1.1V

现在状态是无3\5V静态电压,无电流,

请问那个东芝38的脚的24V电压是如何升上去的?1901E的2.5V基准电压要输出要满足什么条件?然后就是4脚的ON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

MAX1901E更换无效

网友:
你看看7脚旁边的电容 C17 和C18 正常吗. 你所说的那两个电阻有问题也会有问题.

网友:
东芝芯片可能有问题,造成东芝63 64脚电压低

网友:
那到底2.5的基准电压输出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网友:
我一直认为   25V的电压是在3V 5V产生后才会有的  你测一下阻值 一般会是南桥坏或进水 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