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液晶显示器出问题了,各位帮帮看看!!

楼主(2008-08-28):
这是一开机的画面

这是开机五分钟后的画面

中间黑带部分可以看见图像,下面就不能显示了!
液晶屏型号是:HITACHI  TX36D97VC1CAA
各位说下能修好不?需要多少钱,值不值得修??
图片是手机拍的,不太清楚,请大家见谅!!

网友:
屏或屏电路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个的确也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或屏线的问题。。换来试一下吧。

网友:
屏坏了 修复的机会不大 .修复费用也 高.

网友:
估计是并下边的数据线的问题,有一天我连去两家都是这样的故障,都凑合用着,报修的故障都不是因为这个,是主机不发声。。。

网友:
改成4:3显示    现在应该是16:9主板在4:3的屏上用   好像不匹配

网友:
屏线int或屏坏

网友:
这个还不能这么说是屏的问题。最好是换个板点一下,再下结论

网友:
不好说啊,应该是改的驱动板和屏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哪改的拿过去让他们在从新刷一套板子试试

网友:
50 大元换块主板搞定哦!

网友:
肯定不是主板和屏线的事。
100%是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板的程序和屏不符合 刷新个软件 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