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54主板上电即断电故障

楼主(2008-08-28):
型号:ASUS K8U-X   单桥芯片: ULI M169 B1  754针

故障现象:通电即断电
检查VCORE输出端对地电阻正常,其他各供电点正常

再查发现PWM电路中供电上管有一只击穿.将两只上管都更换后
通电
还是断电!
再把所有的场管全换,仍然一上电就端电!

将最还是烧上管的那一相的驱动IC ADP3418更换后,不再断电了!!!

装上CPU,内存,显卡
发现代码跑过了,但是就是不显.
接上键盘,发现键盘能响应.就是不亮机.看来AGP还有问题了
检查AGP供电,插槽均正常!
下压桥,未发现空焊现象
重新刷了个BIOS,无果

无奈之际,上预热台加焊桥.
冷却后上电
OK

网友:
请问超版,这块板上有没IT8282M?

754主板慢慢 开始多起来了,得多攒些经验。。

网友:
超版实际在教大家一些方法和技巧:遇一MOS管击穿,如上管,把上管全换,不行再一起换,还不行,再换扩展IC,告诉遇到一管击穿的维修方法,最重要的是维修步骤。  还请超版今后多发一些754故障板的维修步骤和方法。

网友:
严重支持 发一些754 775等故障板的维修步骤和方法···现在接的这方面板子也多起来了

网友(2009-09-27):
是不是754针主板的桥容易虚焊啊?

网友:
看 大师说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有时这种板是代码上显卡不过,压一下桥就过了,加焊桥一般都能OK。

网友:
754挺不好修,座子,桥,都容易虚焊,好像返修也多

网友:
觉得754 的 主板都很不稳定 ,,,,,,,,,

网友(2009-10-31):
754主板还是好修 好多都是焊焊就可以了

网友:
我确定这板上有个8282
只是上面标了ASUS在PCI附近

网友:
其实现在的主板维修价格收不起来,像这样做的话,其实你很有可能已经亏本了~~~
当然,做一个维修人员来说,把故障处理明白是很重要的~~~

754的板现在是多了~但多数桥有问题~~

网友:
正好手头有几块华硕754主板,有一块就是这个问题,赶快试试感谢版主,提供思路

网友:
是啊,这真是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也可以把全部MOS管都吹下来,上电测各个G极的电压是否正常。这可以免了无谓的牺牲。

网友(2009-12-17):
看了楼主的贴::检查VCORE输出端对地电阻正常,??为什么还会有上管击穿??
楼主在打对地阻值,没有打好吧?

网友:
学了一招,实在无思路时就加悍桥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要好好学习下754板的维修,以后这量就上来了,

网友(2010-01-18):
看了楼主的很多文章,受益菲浅.谢谢了

网友(2010-03-15):
对呀,现在的板子就是桥爱出现那稀罕问题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但故障有所区别,它是上电不掉电,而是几秒钟后,U掉电,测试卡定住不跑了,像是死机一样。能否指点一下我呢。谢谢!!! 1# 孤帆远影

网友:
幸好只是虚銲,要是桥烧了可真麻烦

网友:
现在是不是 新出来的主板虚焊的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现在修板很多都有桥的问题~~

网友:
看来要学好换桥的技术先得!要不然…………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