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15(橘黄色小板)怪问题求解!!

楼主(2008-08-28):
我的一块老板--昂达815(橘黄色小板):BIOS不能更改设置,时间可以调好且能保存。启动后提示CMOS装载安全模式,和按F1。但无论你怎么改都是默认的设置,无法保存更改设置。启动软驱优先,后光驱。。。。,可以光盘启动,进过pe一切都OK.3v电池换过也 没有用,不知道哪里问题?因为刚接触主板维修,请师傅们提供维修思路,谢谢了 。

网友:
跳线是不是跳正确了,电池底座更换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将CMOS跳线跳到短路,再进去设,然后还原,看看行不行!有些主板要这样才能设置的

网友:
有些主板有CMOS写跳线的,注意观察一下

网友:
直接测量跳线帽上看看有没电压,另外就是南桥的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
主板电池漏电 还是脏了 如果电池上有液体 擦擦在上 一般解决

网友:
直接测COMS跳线是否2.5----3V,再就是南桥晶振或谐振电容

网友:
跳线是不是跳正确了,电池底座是否虚焊,再测COMS跳线是否有2.5----3V,再就是南桥晶振或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