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USB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映泰P4TSE-D2 865PE EB南桥。故障是USB设备不认,后置4个和前置4个都不行。

测有5V供电,但测各个D- 和D+的二极体值地,有的是短路、有的是无穷大,有的测的正常但还是不能用。

跟D- D+线都是直接进南桥的,没有连电容电阻电感(这样设计也行?),但电脑可以开机正常使用,PS/2口都正常。

是不是南桥里面的USB控制器坏了?南桥里每路的USB都是独立的?

后来加了个PCI TO USB CARD,可以使用。转换卡是通过PCI总线,绕过南桥直接跟北桥通信?

各位老师能否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所有USB的阻值都应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这个故障是南桥损坏,当然还有USB阻值正常,但还是不认USB的,那个一般是南桥的USBBIAS这个信号坏掉了

网友:
测量到任何一根USB的DATA线的阻值是无穷大或短路 都应该是南桥的USB控制器坏了(PCB断线的不算哦)
一般情况下南桥会发烫工作不正常
像你这样的情况也有 但是少数的 或者说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