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B62501的38脚电压

楼主(2008-08-28):
如图,请问38脚那个24V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我这的T40的板子38脚只有16V,但59和34脚电压都正常,3Vsw也出来了。38脚电压低到底会导致什么故障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么出色的论坛竟然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真无奈

我不扣分,你到4楼看吧

网友:
我做为版主,现在基本上不想扣分了,看你在2楼说的,回复一下:

你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啊!!!

论坛的宗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不是你发帖了,别人就有义务必须回复你!!!

你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回答了,你为什么不先在论坛搜索一下呢?

如果已有的回答,你认为不对,你是高手你来解释一下,我们支持你,感谢你!!

网友:
重点查38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是的,重点是升压电容哦!

网友(2009-04-20):
36.37.38三只脚是LCD屏正常工作之前的一个电路,如果电压不正常,33脚就不会发出控制电压出来,LCD就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