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ML主板北桥发烫

楼主(2008-08-28):
一块联想品牌主板GA-8I848ML主板点不亮,跑代码00,北桥发烫的很,3.3V被拉到2.7V,3.3V对地阻值30,上P4 2.8CPU,工作电压1.5V,上假负载没有电压,内存电压只有1.75V,应该2.5V左右,北桥上电容对地阻值也是30,是不是北桥挂了?新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结果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主板复位正常吗?正常的话就去查内存供电电路了,1。75V肯定不对的//////

网友:
主板不复位,复位灯都不亮

网友:
3.3对地阻值低于80V就算对地短路了。。而3.3V是进北桥。。3.3短路·北桥应该会不正常。。那板有集成网卡芯片吗??有就先拆了 网卡芯片再试试 3.3短路·大多数是网卡芯片得问题。

网友(2009-04-11):
内存电压不正常.先修出来

网友:
把所有该拆的拆完。在不行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