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女子本本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08-28):
如题!

我的本本用了半年多,现在突然找不到硬盘了,F2里面不显示硬盘,进不了系统!开机一切正常,今天叫人修说是主板问题,今天装机器了一下又可以找到了,但是重启一下后来一直又找不到了,大家能不能说说最有可能是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
把COMS还原试一下

网友:
先换块硬盘试下,再看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那些插针有没有虚焊的,然后就是接口的数据线,要不就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试过来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硬盘也不行,硬盘接口也没有问题呀,刚才又可以找到,但是重启动一下又找不到了,COMS我也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插槽 bios   看看这2个

网友:
很有可能南桥虚焊了,按住南桥试一下。

网友:
在检查一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还没有解决!!  女生就不可以修电脑吗,说不定我懂的不比9楼少,嘿嘿!

需要寻求帮助。。。。。。。

网友:
女生对电脑维修的感兴趣的真是太少了,佩服,祝你早日解决问题,你的本本什么型号牌子,感觉故障还是在南桥

网友:
看下你的硬盘是SATA的还是IDE的,如果是SATA的话就要看下4个进南桥的小电容,先搞清问题后再动手,要不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朋友们  电脑不认硬盘 问题已经解决

加焊南桥OK

网友:
最大的嫌疑就是南桥 有时候用手压是不行的 我前几天做的 hpv3000 南桥用了一星期 又不好了 我知道还是南桥问题 可压南桥根本没任何反应 重做以后就好了 不知道这次能撑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接口是不是松了 垫张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