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笔记本 当D3

楼主(2008-08-28):
从键盘部位进的水,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按开机没反应,因为考虑是进水,为防止进一步恶化我没测试,先清理干净再说
IO部位弄湿了一点,涨白毛了,还有周边的一部分也有白毛,用酒精洗干净,烘干后测试,正常了,开机能显示了
高兴啊
开始安装,装完后再开机不亮
查诊断卡显示D4,有时候D3,有时候D5
换备用内存后开机正常,再换回去又不行了
再换回我的内存也不行,555555555
没思路了,下一步怎么搞
北桥,IO,彻底清洗过了(这俩比较进),独立显卡,应该不会进水,因为在另一侧,而且进水不多
大家给个思路
新手,主要搞主板维修笔记本的诊断卡是不是和台式机的不一样啊?还是我的卡有问题,为什么不查内存报E0不是C1,换我的笔记本不插内存报E0,正常跑码最后跑到00

网友:
现在固定的很,就是跑D3,内存电压1.8V

网友:
笔记本的诊断卡和pc的不同
你说的现象 很象那里接触不良导致的 查下内存上拉排阻看看

网友:
一大堆560?
一个一个量了,都没问题

网友A:
进水的本还能修吗????? :o :o :o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本还能修吗????? :o :o :o ?

进水量很小!!
而且曾经正常开启过

网友:
北桥热,很热,不会是我没给桥加散热片把桥烧了吧?你们修笔记本的时候给桥加散热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