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怪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08-08-28):
前两天用户有一台电脑实达品牌老电脑。P41.8G  845GL 板子  现代256内存 8139D网卡 拿来的时候主板电容坏了6个,  故障现象是 启动到最后一步进桌面前死机,显示器信号消失,主板必须拔电才能断电,换了电容后,在我这里没问题,拿回家现象依旧,怀疑他用的USB鼠标键盘接口,换掉没效果,用户有点起火,现在准备去换内存。电源应该不会影响吧?请求高手答复!感谢。

网友:
查下电容,内存,散热,显卡,电源,维修时注意电容。换的话最好全部都要换。因为有的电容看着是好的。可是内部已经老化严重了。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隐性故障!!

网友:
在你这里是好的。在他家又不行。是不是他们家的电线供电也有问题呀?  LZ可行一个一个用排除法试试,看电源与硬盘有没问题?

网友:
哦 感谢 隐性故障给忘记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