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一开机就点亮.一秒后又关了

楼主(2008-08-28):
815主板.插上电源CPU.内存后.开机..点亮后,风扇转一下就关了..后来还把我的电源烧掉了..大哥们..给点意见..帮我一下子..

网友:
mos管短路拉 ,就是给CPU供电的那两个。。。
也有可能是南桥, 或者是电池帽子插反拉。。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有地方断路了,一般是CPU电路有问题///////////

网友:
mos管短路拉 ,就是给CPU供电的那两个。。。
也有可能是南桥, 或者是电池帽子插反拉。。

哦..要查查..谢谢大们..我没有查就插上了电源..刚开始就是动一下就关了..后我不死心的按..就把电源给烧掉了..哎..又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