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n有波纹,还拖尾

楼主(2008-08-28):
今天接到一台emc787n17纯平,客户拿来是是行幅调不大,菜单上的行幅可以调,但行就是不动。打开后,发现行幅调节管好的,但是有一个2.2欧的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换之,好了。但就是有波纹和拖尾,以为是电容坏了,但是仔细检查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的,就一个一个换,还是不行。  然后就把尾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想在还是有很严重的拖尾,从左边一直拖到右边。真是晕死。
望高手指点一二。是不是释放的问题啊。信号线是好着,不接线还是一样闪。

网友:
EMC的末级视放IC容易引发拖尾故障.

网友:
谢谢了,今天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EMC的不用想 都知道是释放

网友:
刚开始修,还不太利索。能修好已经很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