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5258A接主机转绿灯有保护声嗒嗒的两声,灯灭,反复

楼主(2008-08-28):
HP D5258A接主机转绿灯有保护声嗒嗒的两声,灯灭,然后是反复的绿灯亮起来又随声吸合声灭了,换过行管,二次电源是降压型带驱动变压器的,没过二次电源管正常,二级管正常.在行激励变压器边上有一元件,板上标的是二极管D519,拆下来测双向导通,型号是 HMR JRW1N 0.47NJ,换了个坏板上的相同位置的二极管换上故障依旧,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帮忙.说说接下来怎么修,或者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自学修显示器,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请高手指出我会补上

网友:
把二次电源段开接个60W灯泡,看看是那里短路在修。

网友:
去掉行管.在其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一下这时的显示器状态.并瞬间监测降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