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1电源坏

楼主(2008-08-28):
小弟今天修了个飞利浦107F51 电源是1507电路是叫雷劈坏的 开始是电源不加电 测量15071脚对地短路 换了个1507 我怕有别的短路就把1脚吸空了 想测量下供电 那 知道我一插电源 保险和开关管一起炸掉了 开关管是7N60 后来先后烧了几次 我把整流桥 大电容都换了 还有所有电阻都测了一遍没有烧的加电还是炸 我现在已经炸的迷糊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哥哥门救啊

网友:
检查光藕啊, 一般817用得比较多,稳压部分都要检查。

网友:
我现在不接开关管 G极无电压 1507  1脚10V

网友:
消磁电阻还有在路上的光偶,开关管的对地检测电阻,保护二级管。你可以在一次输入的220V交流输入的地方给接个60W灯泡,装上1507。不装开关管看看有没有控制电压到开关管,如过不保护就接开关管保护就在查查以上的件,你看看

网友:
对于这种屡次炸电源的.一定要仔细把电源部分的关键元件检查到位.对那些无法用表直接测到好坏的可采用触一代换原则.另外,最好去掉保险.在保险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把电源修正常了再去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