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试卡引发的疑案

楼主(2008-08-28):
这段时间实在太忙,没时间发帖,还差一分就可以把“菜鸟”的头衔去掉了,所以今天抽点时间写点特别的东西,希望可以骗点分,呵呵。
    话归正传:话说前天接一815主板,插测试卡不跑码,测主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板上其它工作条件也正常,怀疑cpu座有虚焊,压座无效,压南北桥也无效,这时考虑杀io了,根据我的习惯,杀之前先加焊,无效后再换(这个习惯让我节省了不少零件哦,),接着开机重试,竟然跑码了!装上硬盘测试了一上午,都没有问题,于是拆下放在一边。
     昨天客户来取板,要求现场试机,于是插上测试卡,开机,竟然跑“E0",晕啊,难道还有未发现的故障?或是不稳定?于是又是好一阵忙活,连cpu座也拆下清洗了,再上电还是老样子。这就奇怪了,难道是cpu挂了?换了另一个cpu,还是不行。这时头大了,难道板子有问题,把这两个cpu都烧挂了?这时决定把这两个cpu装到另一台正常使用的主机上,开机一试,还是“E0”!同时伴有长声报警。苦笑不已,修这张破板,挂了两个cpu,这下可亏大了!换回原来的cpu,开机(测试卡未取下),竟然又是“E0”,并且伴有长声报警,这时灵光一动,会不会是测试卡导致的问题?可这是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于是取下测试卡,用酒精清洁了整张卡,插上开机跑码了,换上之前的两个CPU也正常,插回客户的那张板也正常了。
     经验教训:由于测试卡导致跑E0的故障可是闻所未闻,由此而导致跑了许多弯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话,请在后面跟帖。

网友:
感谢小孩特笨!实在太高兴了!在这个网站,升级实在太难,灌水不能升级,想走捷径都不行啊!不过这样也好,能升级靠的都是真功夫。

网友:
楼主自己抢走沙发,剩下的只有板凳了。
我遇到过,不过是那张卡冒烟了

网友:
看来以后修板时 也不能按照正常的思路去考虑问题 要多方面入手 才能找到根本问题所在 积累经验ing

网友:
V星915 插上诊断卡开不了机,按开关没反应。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当时也没别的诊断卡,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诊断卡都这样。

网友:
诊断卡害人啊,一次诊断卡坏了不跑码,查了什么都正常,没有思路,直接接上显示器,竟然显示了,真是无语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蛮雷人的,所以每次上机测的时候最好配两个卡。

网友:
我有3个卡  ,一个两位  一个四位   一个俄罗斯的
感觉俄罗斯的最好使,4位的最不好使  经常不跑码

网友:
我用都都是2位的,还没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的新板很多显示不了代码,只有看BIOS灯闪说的算。

网友:
以前修一华硕P4BX800板,本是就是烧一个AGP的供电供管,换上后死活到不过显卡跑2A,用PCI正常.后来客人卖给我了,前些日子,想拿出来看看,开机很正常,奇怪了,后来才发现测试卡的问题.

网友:
赞同11楼,一直用两位码,偶尔不跑码,看  run    灯    有闪烁   就插显示器了.

网友:
我以前经常碰到462针的板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看来一定要2个卡才好啊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多备点检测卡了,呵呵学习经验了~~~`

网友:
我是不会修但也自己备了个测试卡,记着有次自己搞到一片升技的IS7-E主板但是把测试卡插上怎么弄都点不亮跑什么数字忘了就是点不亮,把板拿村里打算修下但在人家那里测试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又拿回家,可是拿回家还是点不亮就这样来回拿来拿去两三次在人家那里好好的但在我这里就是不亮(CPU、显卡、内存都是没有问题),等最后一次拿回来还是点不亮时我把测试卡拨下插到另一个糟里再开机点亮了,这里才发现只要测试卡插到最下面那个糟就是就不亮而换到其它插糟就没有任何问题,实在是想不到会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有跑码后,拔测试卡,接显示器试,没显示再插测试卡试

网友:
都有中奖的时候,预事多思考

网友:
是的,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我是看BIOS灯闪不闪的,再就是换个PCI槽插卡

网友(2008-10-08):
测试卡导致跑E0的故障可是闻所未闻,由此而导致跑了许多弯路

这很正常  测试卡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难道你试主板的时候,只看测试卡的代码,不看显示输出的灯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插卡了就不开机,只好丢掉

网友:
以后注意下这个问题 学习中

网友:
最好接显示器看结果,看DEBUG卡,最好看RUN BIOS 及CLK闪不闪,会闪就有戏,都不闪,一定有问题

网友:
INTEL的板子还好点,SIS.VIA的板子经常不跑码,我习惯把内存拔掉,插个小喇叭。

网友:
一句话:多预备点测试卡就可以了啊,我一般是同时插2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