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通病修复

楼主(2008-08-28):
大部分华硕K8N NF3的主板,在使用几年后,都会出现无复位,无VCOER故障,看到论坛很多人,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先修VCOER供电,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其实故障点很简单,NF3的桥的 1.2V 和1.6V电压没有产生,这个电压由华硕经常采用的9915 MOS提供(9915 9916是世界上质量最差的MOS)可以直接更换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容易让维修员产生误解,一般菜修的同志,都会以为这是内存供电MOS,所以找不到故障点 。下面我发上此板电压图。

网友:
是不是因为北桥要先发出CPUVDD_EN和HTT_EN,才有VCORE?

网友:
先时钟,后复位,NF3的时钟在桥内部,没有工作电压,时钟就没有。

网友:
问一下LZ  ,桥无供电 会导致CPU无复位 ,   这个理解
但为什么会导致无VCOER

网友:
和楼上同样的问题,不解!
不是供电时钟复位吗?怎么没复位会导致没VCOER的。

网友:
VCORE_EN这个信号由桥发出

网友:
对的ASUS K8N坏的最多的就是NF3桥旁边的那两个MOS,

换了一般就好了,个别列外,

网友:
这俩个管可以用9918或APM2054 APM2014代换。

网友(2009-05-05):
不触发,桥就发烫,可否断定桥已损坏。

网友(2009-09-09):
我手上正好有块这样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故障,楼主分析得真透切。

网友(2009-10-23):
华硕好像还有一种K8,什么型号忘记了。NF4的桥。狠容易虚焊。摁桥能跑。
二话不说,干桥。..干了不下5块全部焊死。
桥是无铅的。怎么做也做不好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当废品丢了..以为修不好..故障现象为接上电诊断卡一闪一闪的.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必须确认桥供电是否已经对地短路,因为如果桥供电管本身损坏,直接给桥芯片加入比较高的电压,也会引起桥芯片发烫,个人看法,

网友:
要是换了以后桥很烫呢,怎么处理,排除换上管的问题

网友:
感谢前辈带路,不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LZ    和大家分享 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