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集电器不停在跳

楼主(2008-08-28):
小弟刚学修显示器,今天遇到一个17杂CRT 客户拿来是点不亮,我开机一查是行管烧了,我就换了一个行管,一开机就亮了,在这里烧了20分钟左右没有问题,我就叫客户拿走了,过了一会儿客户又来了.说回家用了20分钟左右又坏了,我开机一看.行管又烧了,我把行管换起现在点不亮了,(开机一顺间高压都有马上集电器就不断的跳,开关电源无法控制).我把二次电源630取下能点亮,我换了一个行场块子TDA9112换了连高压都没有了,电源灯是亮的,(但是电源开关不能控制.)我还以为是其它地方又出现问题了,我又把我原来那个9112换回去又能还原到取下630能正常点亮.请问是不是我的9112有问题.我这里只有这一个没有多的,还请各位老鸟们多多指点小弟,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可能你换的那个9112也有问题.

和场块没关系吧..从你说的情况来看..问题应该在二次电源部分...二次电源也就那么几个配件.应该很好找的.. 你可以在630处接个100W的灯泡.试试....看二次电源部分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个输入一个接地别一端输出的无件我我基本都查了没有发现有坏的.不是行场子是行场集成块

网友:
IRF630的保护二级管你看了吗,在他的边上,看看,没道理你装上630就保护的,能确定你的630是好的吗

网友:
我装上630就有轻微短路,没有查出那里问题.630我换了一个问题同样.请大家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驱动信号过低

网友:
驱动信号过低是什么意思,?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高压保护了.

网友:
请问一下行场扫描块TDA9112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显示器现在不跳了,就是TDA9112坏了,当时只有一个9112没有代换的,今天去搞了一个来换起就好了,但是另外的问题出现了,显示器的四个角在斗动,这种情况是不是300V滤波电容或是二次电源的升压电容引起的?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