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要刷BIOS,杂牌主板没有型号,如何找BIOS

楼主(2008-08-28):
确定是BIOS的问题,整个板翻来翻去硬是找不到型号,BIOS型号W49V002FAP,北桥RG82865G SL743,南桥FW82801ER, 在PCI槽中间有个很小的标LZ:865PE 板后面LIDAT-000033269好像这些都不像型号,求高手赐教如何找到这种杂牌的BIOS,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找到一个北桥和IO相同的刷了,可以亮了,温不稳定还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找IO型号相同的..桥型号相同的..BIOS型号.容量相同的.一般都可以好的....不知道我这种方法对不对...

网友:
现在问题就是没有这样相同的板子

网友:
865PE找相同的BIOS,IO和CPU供电芯片,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电源IC好像扯不上关系吧,

北桥+南桥+I\O+时钟。不过实在没有可以只对前三项。

网友:
要同架构的~然后同容量~~
最后三个参照条件是~南桥~IO~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