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实录

楼主(2008-08-28):
杂牌17寸CRT,不通电。
拆机发现保险断路,电源开关管2SK1940(600V 12A 125W)击穿,此机电源芯片为MC44603检查外围基本正常。
更换保险,无原型号开关管代换,用IRF (500V 14A 15W)代换。通电OK。

杂牌17寸CRT,开机无信号输入。
无信号输入菜单显示正常,说明R G B信号正常,加焊HS VS 信号线接口,开机显示正常。

明基(BenQ)FP71G17寸LCD,开机指示灯亮,黑屏。
拆机发现振荡电容(0.22uF 160V要用0.22uF 250V代换)虚焊,两个三极管C5707击穿,更换后,出现关机白屏。更换场管FU9024后正常。
第二天,客户送修说屏幕太暗。拆机发现下面两根灯管没有工作,测试四根灯管均正常。把上下两路灯管旁的变压器、降压限流电容(22pF 3KV KTC此电容易坏)、振荡电容替换,下面两根灯管还是不工作。直接用12V电压加到电感后级,下面两根灯管亮,说明LC自激振荡电路正常,从TL1541(可与BA9741互换)的输出脚7脚(Out2 10脚)跑电路,发现两个三极对管NPN和PNP不正常,代换时发现卖配件的人把两管搞错,更换后,屏幕竟然不亮,一阵郁闷……看一眼万用表竟然发现表笔的位置不知被谁调错了,晕!重新调换后,仔细观察,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散热旁的保险烧糊断短,(昨天就发现了,但当时测是通的,没在意)直接飞线,OK !

方正17寸LCD,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信号线黑屏,亮一下就灭。
二极管档,黑表笔接信号线外壳,红表笔分别接R G B 信号针脚,无穷大,确定信号线断线。更换信号线,测驱动板信号排插上对地有3个80左右的针脚,即为R G B三个信号插针,确定HS VS后改线,显示正常,但亮一下就灭。此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并无明显损坏无件,高压板PWM芯片为TL494C,直接将1脚和16脚对地短路去保护。

杂牌15寸LCD ,开机绿灯闪烁,黑屏
适配器损坏,电源芯片为UC3842。大电解输出正常,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33-0.39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5(KA3845)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因此,这一点在维修工作中必须要注意.

优派E70f 17寸CRT ,水平一条亮线,下半部分有显示,上半部分黑屏
场电路有问题,加焊场块、偏转线圈故障排除。场块型号为STV9302

三星940BW 19寸LCD,不开机
电源芯片DM0565R损坏,持续供电仅为6V(正常13.5V左右,不能低于12V)。更换后,持续供电升为14V,开机正常。此芯片是厚膜集成电路(把开关管和振荡芯片集成在一起的大功率电源芯片),三星各机型都用厚膜,不同型号一般不能代换。
DM0565R引脚功能和标准电压:
1,300V供电,接内部开关管D极
2.接地
3.持续供电,13.5V左右,不能低于12V
4,稳压和保护,1.1V左右
5.空脚
6.启动供电,比300V低一些(低5V左右)

联想L193 19寸LCD,灯管和指示灯不停闪烁,按开关键无反应
驱动板损坏,用RTD2023板更换后,分辨率只能上到1024×768,且亮度有点暗,可将DIM接1K左右的电阻到3.3V,但故障依旧。更换RTD2025驱动动板后,故障排除。(RTD2023对19宽屏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17寸CRT,不通电。
拆机发现保险断路,电源开关管2SK1940(600V 12A 125W)击穿,此机电源芯片为MC44603检查外围基本正常。
更换保险,无原型号开关管代换,用IRF (500V 14A 15W)代换。通电OK。

...

RTD2023B不是对19宽兼容不好,而是直接不能支持19宽的分辨率.1440*900 ,只能支持1280*768~~~~~~~~~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建议楼主把故障实例分类整理一下做个专题,比如电源系列,行电路系列,这样对新手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但找不到合适的管子代替,只好用那个了,但是已经过去几个月,客户也没返过来,也就那样了。

网友(2008-10-01):
很好

很好,有用的经验。值得一学

网友:
我现在遇到benq 的17lcd 都是直接拆高压板所有原件,上代换高压板成本也高不了哪去,免除后顾之忧(换件搞不好过一阵又要返修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