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开机

楼主(2008-08-28):
我有一块精英 PT880PRO-A的主板,南桥的型号是VT8237R,IO芯片是ITE IT8705F,接通电源,诊断卡的电压指示灯一直在闪,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在转,但CPU没工作。关闭电源,短接开机排针无法开机。如图,接通电源后,PCI插糟下的一个GS1117三端稳压管(标1)很烫手,过十几秒钟,南桥旁边的GS1117三端稳压管(标2)和南桥也很烫。通过跑线路,标1的和标2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端是由待机5V电压供电,标1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出端到开机排针,标2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出端到南桥,只跑到这些线路。
是不是南桥短路?还是哪有故障?

网友:
90%南桥挂,二极管档测测一下pci a14针的对地阻值。

网友:
把LAN芯片下了,如果待机SB依旧烫,那就换桥了。

网友A:
建议

你把1117输出脚 在看看1117是不是还是很烫
带电测量  1117经过的电阻  有无电压  有无短路 IT8705不支持开机    带电测量  1117 输入脚  5V 输出脚 3。3V是否正常   CPUWU 无 RST# 或不供电 插假负载 带电测量 VCC  PG 。。。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高手讲解

你讲解的很很好 哇哇!~没经验了下在不了东西了

网友:
1117发烫,一般是1117的负载短路所致,下南桥,网卡,1394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117输出脚 在看看1117是不是还是很烫
带电测量  1117经过的电阻  有无电压  有无短路 IT8705不支持开机    带电测量  1117 输入脚  5V 输出脚 3。3V是否正常   CPUWU 无 RST# 或不供电 插假负载 带电测 ...

都无法开机了,怎么测CPUCPUWU 无 RST# 或不供电 插假负载 带电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