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50XH-T01这个屏怎么配通用驱动板?

楼主(2008-08-28):
LTM150XH-L01这个屏是30针的TTL接口,用TTL的驱动板怎么点不亮呢,我看用通用2033或者2013BTTL驱动板的30针接口怎么没有VCC或者VDD供电端呢?另外用通用屏线用哪一种?

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是LTM150XH-T01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LTM150XH-L01这个屏是30针的TTL接口,用TTL的驱动板怎么点不亮呢,我看用通用2033或者2013BTTL驱动板的30针接口怎么没有VCC或者VDD供电端呢?另外用通用屏线用哪一种?

是31扣的TTL吧?这种扣口,需要两种方式点屏,一种是31扣的TLL专用屏线,一种是转接板,把扣口转换成45FFC软排,才能点屏~~~~~~~~

楼主:
屏上是DF14-30的TTL接口,所以很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上是DF14-30的TTL接口,所以很特殊

到底是TTL还是LVDS????

网友:
刚刚抽空看了一下屏定义,怎么乱套了?明明是一个很普通的20针插,3.3V 单8位LVDS屏,怎么会变成了你说的TTL30 PIN~~~~~~~~~~~~

网友:
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是LTM150XH-T01的屏。

网友(2008-10-19):
用乐华2533驱动板和专用屏线(DF14-30S TTL(SA).

网友:
用这种屏线加通用TTL驱动板写LM151X4或LTM150XH_T01程序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自己如果没有标准线,这个线自己可以改线,DF14-30-S8 TTL接口的屏,用2013B-T就可以了

网友:
好了没有啊,如果还没有好就Q我!那是专用屏线 ,是TTL 的屏,80849021

网友:
這個的確是30 PIN 的TTL,而且它的FW和一般的TTL FW也不太相同.可以參考LM151X2的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