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主板BIOS刷写问题

楼主(2008-08-28):
师傅们,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下各大生产厂最新的主板,他们的BIOS芯片多数采用的是DIP 8 PIN,(如附图绿线所框的)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写过这样的BIOS芯片?
这样的BIOS芯片是不是比传统的PLCC32芯片更加易刷写?芯片的损坏率怎样?
至少需什么样BIOS编程器才能刷写这样芯片?

网友:
有这样的转接座。。有32转8的,,我用的是西尔特的,,没有刷过,。。貌似很不容易坏。。不过这种BIOS芯片也刚出来不久。。一般不容易这么快坏BIOS的

网友:
有转接座的~~好像得焊下来再焊到座上刷`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
顶楼上的,需什么样BIOS编程器才能刷写这样芯片?

网友:
具体型号我也忘了~只换了一次~又不好乱说~误了你的事~
等高手来解答~
刚找了下找到了这个贴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1%E0%B3%CC%C6%F7

网友:
先去看一下编程器里的软件有没有这种型号,再自己做一个转接座,

网友:
好像论坛里现在对这种DIP 8脚的BIOS不是很熟悉。资料也不多。希望能够多一些介绍,跟着潮流走。

网友:
一般主板都有插座,拔下来直接插在编程器上刷不就可以了.........!我的是TOP2005.

网友:
真耽心自己的編程器將來不支持,又得要換

网友:
和刷PLCC封装的一样,而且DIP封装的还不需要转换座,直接放在编程器上刷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你的编程序需要支持才行

网友:
这种BIOS芯片要高档编程器才可以写,上网查了普通编程器大多数不支持。。。。。

网友:
我用的labtool-48除了3v以下的没有刷不了的

网友:
这是串口芯片,和显示器用的一样

网友:
我的威龙380支持一些,后来换个480,支持了一些液晶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