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奔驰 P4-266D/478 内存供电的八脚型号(以解决)

楼主(2008-08-28):
奔驰 P4-266D/478 一个八脚小块 烧焦了 看不清楚型号了 谁可以告诉我一下啊
5,6,7,8直接连在一起了 与内存槽的A7相连
1,2,3, 连在一起 4脚独立
[
]
不清楚

网友:
有图吗?发上来看看,,

网友:
呵呵 网上有图片的 啊

网友:
一般是RT9173八脚IC

网友:
我测量了板子 是5,6,7,8 全部连在一起的 然后与内存的A7脚相连
而RT9173 的应用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用4500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谢谢楼上的朋友
当时分析了下电路 我就换了 4500 但是电压没有变化啊
无奈中向大家求助
问题已经解决,我直接 用线连接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