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的砍段问题

楼主(2008-08-28):
任务:6E盘砍段
工具:MRT,ISA3000

下面就是MRT菜单的详细步骤:
MRT---adJust trac---
  Input the start LBA and end LBA
     Start LBA:__________
     end   LBA:__________
     mac   LBA:810788268
怪事了;为什么6E盘砍段总是不成功呢;进入MRT后;LBA值不准;总会比标准的要多些,标准LBA:80293248,MRT显示的MAX LBA:81078268
我以忽略了LBA方面的错误;输入了要砍段的开始LBA和结束LBA;后用ISA回写了1F#,38#,39#,4F#,78#模块。后重建译码器。用MHDD擦除了砍段的LBA范围,用MHDD测试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砍段没有起到作用。请教哪位高手成功做过6E盘的砍段?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先顶上去;希望能得到答案。

网友:
在最后一次顶一下,希望能得到答案,先谢谢。

网友:
看来兄弟的问题有难度,或者其他朋友保守怎么没有答案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来讲解一下

网友:
此问题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做了SF;问题以得到解决。但是没有得到如何成功地给6E盘砍段。

网友:
我没做好过,

网友:
砍断好像是在93号模块里面砍的,但6E没93号模块,你怎样砍?这是个人见解。
6E一般都是要跑SF的。

网友:
6E自校会减容量,等同砍段

网友:
我认识一个人可以做的。。QQ 叫6E 的。广东的他可以做的。这个用3000可能做不了。。。。听别人说用RCT 可以做。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08-11-13):
回帖是支持。辛苦了楼主。。帮你顶几下

网友:
我也遇到同等问题,用MRT砍段后问题仍然存在,但LBA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