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15GVM2主板跑25问题急求救!!

楼主(2008-08-28):
顶星915GVM2主板跑码到25后就不动了,显示器不亮,是什么原因呢?我换过几条内存试过都是跑到25呀。是用DDR1内存的吧?原机主拿过来都是DDR1代的内存。
显示器不亮

网友:
档25有这几种可能`
~刷BIOS~换显卡~外围设备如网卡。显卡。1394~打显卡座的值~SB坏~如不接显卡能跑完~接了显卡档25~一为显卡座二为NB坏~

网友:
这个板是集成显卡,集成网卡的。BIOS是焊在板上的没包座。

网友:
吹下来刷啊~先刷刷吧先软后硬~

网友:
显卡有问题或BIOS文件问题
跑码不过 显卡 : 25, 27, D7, 41, 14,
内存不过 C1 C3 C5 C7 A1 E0 D3 D4

网友:
“不会修电脑 ”兄台,多谢你,想你再帮帮忙,先不要下线,我一边查,一边上最新报告,
现在发现,南桥很烫手呀,怎办?会不会是这款主板南桥本身是很烫?
现在准备下掉网卡(LAN1103),就下掉这个就行了对不?你认为怎样?
[
]

网友:
对头~`先下了网卡~`然后测PCIA14脚~再试试

网友:
OK,下完,等一会报告最新
来了,最新:
下了网卡后还是跑到25档机,南桥还是很烫手。怎办?
A14脚3点多V,指针表,不是很准/
[
]

网友:
跑25的贴子速查,你去看看吧
关于诊断卡跑25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心在飞翔给出的:
跑25的维修步骤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或资料是否正确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5、更换南桥
详情见下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897-1-1.html
[
]

网友:
拆了1117~
打PCIA14脚和USB脚南桥上的小电容看下短不~
如还有一个地方短应当就是南桥挂了~
另外先测NB附近总线1.5V看下有无输出~没有输出南桥也会烫~

网友:
“另外先测NB附近总线1.5V看下有无输出~没有输出南桥也会烫~”------怎测得?(不会这项)
我先打PCI到南桥阻值先,请教我。

网友:
刚测完PCI到南桥的AD信号的阻值,差不多一样(指针指,差不多同一个位置了)
刚又发现一个错误,到底LAN1103是网卡芯片还是RTL8100C是呢?刚才把LAN1103拆了。发现好像不大对路????

网友:
??
南桥烫到什么程度?
不是太过份的话先修25吧~
不是测AD线是测A14脚~如果是数字的看数值低不低~
如果是指针的不太会用~按想如果SB有问题指针应当是不太会动~

网友:
A14对地阻值,用X1档测(非数字表)为5欧,,用X10档测得为2,也即2X10=20欧
南桥上有散热片,从散热片上感觉到烫手,捏下面(板底)更烫。
[
]

网友:
楼上的真不好意思噢`我看不懂噢`
20欧应当是偏小了吧~
我都用习惯了数字表了。。

网友:
跑25一般是显卡问题
你是集成显卡,芯片一般是集成在北桥里的,很可能是北桥着了.

网友:
南桥烫手,怀疑你南北桥1.5V不正常
如只是跑25不过,怀疑北桥或CPU座空焊,可试压开机
A14 阻值偏低,1117一般不会坏,阻值被负载拉低,先网卡,1394,再SB
[
]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测错了,现在这个才是正确的, A14对地阻值为10欧,确定,一定,而且肯定。。
[
]

网友:
RTL8100C是网卡

网友:
南桥烫到什么程度?
不是太过份的话先修25吧~
NB附近总线1.5V可以在AGP或北桥附近找到场管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