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936a+故障请教,多谢!

楼主(2008-08-28):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有时灯不亮,有时用着用着,灯就不亮,不加热了。

测量手柄和接口都没啥问题。

100k的电位器好像只有2k多,别的还有可能是啥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后的数值如下:
R1:100R
R2:100R
R3:100K
R7:3.7K
R8:5.4K
R9:150R
R10:150R
R14:3.1k
R15:330K
R16:3.5K
R17:1.1K
R18:100R
R19:2.1K
R20:470R
R21:1.1k
R22:1.9K
R23:4.5K
R25:1K
R26:1K
R27:10K
R28:2.7K
R29:21.8K

IC1M324N
IC2M431
T1:BT317
T2:S9013

W1:100R-25K(100k电位器)
W2:2.2K(202)
请高手帮忙诊断阿

网友:
量一下LM324的8脚到LED到9013到BT317到有没有触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