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 一则

楼主(2008-08-28):
显卡型号:小彩霸 GM4150D

故障现象:开机可以启动,自检,DOS画面显示正常,但持续时间较短,随即黑屏;
          或者干脆,开机显示器无反应。

故障原因:显卡上的电解电容干枯失效。外观检查,可发现电容器顶端膨胀,有电解液渗出的痕迹,电容器底部外冒,也
          有电解液渗出。
解决:    更换电容即可。规格 6.3V,1000UF。改为 10V的更好。

网友(2008-11-10):
是的,电容是不能忽视的.有修过一批显卡,二十来块都是电容问题.外观看不出来有坏的.玩游戏花屏.把电容全换,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