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8-28):
手头一个binjiang9103的数字表,拆开后,不知道波段开关上的金属片怎么放了,那位兄弟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主要是边上那两个单个的铜片,还有方向性,很让人头疼。

现在是这样装上的,动波段开关,液晶显示的字和对应的位数不一致。按图上铜箔,中间位置不用放铜片了吧

有人说那两个单边的铜片是为了平衡旋扭的力矩,不起导电作用,那位置和方向又没有要求呢?

网友:
放金属片的地方会有痕迹吧,金属片放对了只要把手柄放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