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atron kx18d pro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8-08-28):
Albatron kx18d pro主板CPU不工作,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检测卡RUN灯常亮不熄,复位后还是如此.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RUN灯是什么灯?
是不是RST啊`?
都正常压座压桥~打值~

网友:
RUN灯

RUN是 运行灯 是谁着计算机正常启动后闪烁完事就灭了 RUN灯长亮或不停闪烁 一般都是 NQ坏了你可以测下 PCI 32条AD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