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电池指示灯亮

楼主(2008-08-28):
上次解决了个R51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T40板子和那个不是同样的问题了,原来板子不亮,换了H8亮了,但是电池指示灯不灭了,会不会是H8不对呢?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在充电芯片旁边有两个小场管,如果坏掉的话,也会使电充电指示灯常亮,当时这个板时进水,更换充电芯片后指示灯常亮,查查外围电话解决,咸阳的朋友你可以对比好板测一下.

网友:
57脚有16V  。59脚也有3V ,17脚是3.3V 图纸上是5V 是TB62501问题呢。还是PMH4?    63和64脚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