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0字节问题

楼主(2008-08-28):
金斯顿4G  U盘,插入电脑后能识别,但是显示0字节,无法格式化,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用什么 样的方法解决...

网友:
要数据吗。不要就低格

网友:
存储芯片坏或者固件坏。用专用软件低格

网友:
打开看一下主控是什么的,然后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设备名称: [F:]USB Mass Storage Device(Generic USB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5&&2FACC0F1&&0&&7
  设备版本: 7.76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Alcor(安国)
  芯片型号: AU6981/AU9386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2.0 FlashDisk

网友:
用安国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求4G  U盘量产工具,谁手里有,帮忙发一个,主控芯片见上,谢谢 ...

网友:
安国量产工具提示

失败

网友:
那位明白如何解决这中情况,帮忙解释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U盘不是闪存坏就是程序坏了,我这有一个软件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
固件损坏的情况下,可以用量产工具进行格式化,看描述的样子不像是有序汗的地方。

网友:
试这个软件吧还可以我用过他修好几个U盘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软件试试

网友:
如果你的U盘过保 了,你可以拆开U盘,把U盘的闪存加焊一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拆开重新焊接一下,再不行就换晶振!!!!!

网友:
小弟尝试一下,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存储芯片坏了

网友:
用安国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去google艘以下

网友(2008-11-07):
我的U盘也是这; 样的情况,还没修好

网友:
可以
做好的 要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