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的SYS_FAN三针接口最大能提供多少A的电流呢?

楼主(2008-08-28):
今天和同学在QQ上聊天,他说到一个事,他说他前几天修一块自己的主板,通电后发现CPU风扇不转(这个风扇是INTEL的原装风扇,12V*0.42A,接在主板四针风扇接口上的),以为是主板供电出现问题,于是将风扇改接到主板上三针SYS_FAN口上,接果一开机主板就冒烟烧了,他怀疑是风扇短路或者电流过大造成的,并问我这个三针接口最大支持多少A的电流,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发现一个标准的答案,有的说不能超过0.35A,有的说不能超过0.5A,还有的说最大可以支持1A
请问,主板上的三针和四针接口分别最大能支持多少A的电流呢?

网友:
冒烟估計是他把測速的線接成電源線了,0.42A ,是能用的,我改的內置影響就是用FAN口的,12V

网友:
他拍了照给我的,主板的三针和四针风扇都有防呆设计的,而且CPU风扇接口的第一脚和主板上标示出来三针和四针接口的第一脚是对应的,可以确定顺序没有反。

网友:
该不会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刚刚他单独将CPU风扇拆下来,直接接在电源的D形口,(为了保险起见,先接的D形口红线+5V和地线)结果可想而知,CPU风扇直接冒烟,将风扇的12V黄线从焬焊位置烧断了。
现在明白了,是风扇的问题造成烧毁主板的。
但是有一点想不通,这个风扇以前用起来都是好好的,也没有谁去动过它,为什么会突然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