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N-SLI SE

楼主(2008-08-28):
华硕A8N-SLI SE主板C1 不过,内存92脚1.86V这个电压是否正常,NF4的板子上AMD939CPU DDR1代内存
华硕

网友:
~是刚开始的C1还是后面的啊`?
接个喇叭看下会叫不`
如果是184脚的DDR供电测第7脚`电压2.5左右~
如果是240脚的DDR2测51脚~电压1.8左右~
另外可以测内存负载电压看下正常不~

网友:
检测卡跑45 50 C1 跑三遍 最后停在C1 插喇叭有报警声 92脚 和 你说的第7脚都有2.5

网友:
直接从45开始跑吗?CPU摸下烫不`当FF修吧~

网友:
测32.768振不振~~~~~~~~~~!
在压压桥

网友:
45 50 C1 压桥 压CPU座都没反应 92脚电压1.8 正不正常,别的板子都是3.3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