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时亮,时不亮问题。

楼主(2008-08-28):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ECS主板,478架构的,经过描述,不稳定!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根据经验,多是接触不良问题,但是故障点不容易找,因为是同行那来的,肯定是修过了的,先目测,I/O,PWM,被换过,先排除先,这中问题,我喜欢先看看CPU座是什么座先,一看,是没有针漏出来的,先把目标投入CPU座先,通电,C1-26,板正常,断电,用力压下板子各个部位,通电,C0,再压下CPU ,复位,C1-26,OK,想都没想就开始动 手了,先拔下所有的先,放下CPU,内存, 上好焊助膏,我这里没有什么工具,就有一太风枪,通电,在主板下面,漫漫地加热,注意温度,大概5-6分钟,用镊子轻轻碰下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OK ,待板子温度下,上电。CO,晕了,难道是CPU座挂了,再用力压下,C1,难道是CPU旁边的有问题?,仔细看了一下,发现BIOS是有座的,用力压下BIOS,好象位置下了点,通电,CI-26,哈哈!OK,仔细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先学坐下沙发先!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的啊?

网友:
我修都先看下BIOS是那种安装的

网友:
我一般在刷BIOS前都拆了BIOS座直接焊上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有几块是座子问题。不能忽略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几乎100%是CPU挂了,,吹吹,,,还是不行,,,CPU座空焊有什么高招搞定??指点一下

网友:
BIOS一般我也是拆下来直接装上去的

网友:
ECS的板就是BGA 的CPU座容易虚焊,我有天修了五块差不多型号的板,都是它的问题,拆下座,换新座就好了.还是有针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