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52

楼主(2008-08-28):
来之前客户说烧了一个内存金手指```后来买了个插上就挡52了``可以显示  检测出CPU和 内存后 就挡内存那里了```
478的主板``内存供电 总线 时钟 AD线 数据线 我都量了阻值都算正常
请问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把烧毁的槽去掉就好了。。。。。。。。。。。。。。。。

网友:
恩     是内存槽的亊

网友:
我有一块板加焊过CPU座,座子洗不干净上U也挡52,洗干净后正常跑码